[求助] bandgap后仿稳定性~

楼主(2014-12-24):
bandgap怎么做后仿的稳定性分析呢?不像前仿一样可以进行stb分析,后仿的时候怎么抽网表都显得很困难?不能用stb分析的话,只能做step response来定性的分析稳定性?还是后仿的时候不需要做bandgap的稳定性分析呢?查了半天论坛也没有相关的资料,求大神解答,十分感谢!!

网友:
帮顶一下,这个问题很值得研究

网友:
提出来网标后不是和前仿真一样嘛?只是选择一个断环点,后仿真只是多了一些寄生参数

网友:
一样的啊 后仿也可以跑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也是用stb分析么?我目前的想法是在layout中在需要断开的地方引出两个pin,然后仿真的时候,用iprobe接起来,进行stb分析,这样做对么?谢谢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因为在前仿的时候,bandgap的top层输入只有vdd,所以你需要进入到下一层才能断开环路,但是对于layout来说你抽取寄生参数是抽最top层的寄生参数,然后仿真的schematic只是top层的symbol,怎么断路呢?我也描述不清楚 不知道能不能理解,谢谢啦~~

楼主:
回复 网友B:

    同上,谢谢回复~~

网友:
可以分开几个模块,多加几个引脚

网友:
可以直接修改后仿网表

楼主:
回复 网友C:

    模块分开的话 那抽取的寄生参数和不分开情况下的寄生参数不就不一样了么?对后仿结果没影响么?谢谢回复

网友:
回复 网友D:

    也就是那个连接点一点点不一样,而且这点也是可以弄成一样的。看你怎么画和留连接线。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一点点不一样 也不至于会对结果影响很大吧 我只要把断开的metal越短就越好 这样可以么?

网友:
回复 网友D:

    嗯,连接金属足够宽,尽量短。其实也就是减小寄生电阻吧

网友:
把你的电路和版图copy一份,在电路里面加iprobe的地方加两个pin,重新生成symbol,在版图里面找到对应的位置,找一个对寄生影响最小的点断开,把两个pin打上去,重新提calibre后仿,在仿真环境下用iprobe把新加的两个pin连起来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C:

    恩恩 搞定 谢谢啦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回复~用的就是这个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