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谁做过低功耗的DCDC

楼主(2014-12-24):
接到个低功耗的DCDC的指标:输出电流20~50mA, 静态电流<2uA; 看到指标后感觉整个人都不好了。兄弟们有谁做过低功耗的DCDC,分享下经验,比如,做到了多少静态电流,有什么好的资料分享,或是需要注意的地方。

网友:
<2uA 静态电流?这能做DC-DC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啊,看到后感觉觉得头晕,想吐,线路要在一个月之内完成;网上收到的一个6uA的,IP指标如下:

Features

  • Low power DC/DC
  • Ultra low IQ: 6 uA
  • Available in multiple output versions:
  • Fixed output with voltage from 0.8 V to 3.6 V in 50 mV steps using metal mask programming
  • Programmable 16 ranges of output from 0.6 V to 3.6 V down to 50 mV steps with 4-bit DAC
  • Available with seven output current ranges:
  • From 50 mA to 300 mA
  • Low ripple: 5 mV typical
  • Large input range, from 1.8 V to 5.5 V
  • Small 1 uH inductor
  • Max efficiency: 93%
  • Soft start and overcurrent protection
  • Power good comparator and flag
  • Indicative core area: 0.35 mm2
  • Width 600 um
  • Height 500 um

网友:
你这个是SOC里面的DCDC把,多少的工艺?0.13或者更低?静态功耗可以到1-2uA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大侠,是.11工艺,有没有参考文档?再说多点呗!

楼主:
打算用电压模来实现,可以去掉电流检测和谐波补偿模块

网友:
最好用PFM调制

网友:
控制模式肯定是电流模式,如楼上建议做好的是PFM模式,效率和瞬态响应都更优于burst模式,但你有相关电路么?或者你自己全新搞?慢慢来把

网友:
pfm静态电流更容易做低

网友(2015-03-13):
这么低,真牛,有点不太可能

网友:
直接用hysteresis就好啦,你用current mode或者voltage mode通常都很难做high bandwidth了。

网友:
低功耗DC-DC buck型,毕业设计方向,至今还是雾水多,

网友:
同意11楼观点,这样的功耗估计hysteresis是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
请使用MAX16956。就用skip mode就是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上有极低功耗的bandgap、AMP等论文,但是比较器和osc感觉做那么低功耗,速度快不起来。

网友(2016-05-25):
你说的静态电流是指使能关断时的电流还是,系统空载时的电流?

网友(2016-11-24):
回复 楼主:

   前辈你好,我是研二的学生,我也在研究低功耗的DCDC,想问下你这个低功耗的做的怎么样了啊,可以交流下吗

网友:
做这些高指标芯片之前建议先去看看Ti这些IDM能否做到这个指标,一般的designhouse又能做到多少左右

网友(2019-03-12):
你这个2uA是正常工作?还是shutdow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