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L指标求助

楼主(2014-12-24):
需要做一个16M晶振输入,52M输出的电荷泵PLL,有如下疑问:(1)输出频率(平均值)的精度能做到多少PPM?
(2)jitter值一般能做到多少?

网友:
你的环路分频比打算设置为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打算16二分频, CLKREF=8MHZ, divider N=39; vco=312MHZ; 再六分频得到CLKOUT=52MHZ; 这个有什么讲究吗?谢谢!

网友:
1)外接晶振毕竟是要考虑成本的;
2)N=39,奇数分频的话你打算怎么做;
3)jitter,精度不是很高的话,2~3pico吧;
抛砖引玉。。。。。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这里晶振输入是允许的,奇数分频用计数器做。这个我以前做过没问题,PLL的功能实现肯定没问题,现在就是想怎么样能将JITTER和频率精度指标做上去,2~3ps的period jitter? 这个是仿真值吗?测试值是2~3ps好像不太好做,需要优化哪里?

网友:
需要考虑功耗面积性能带宽等

网友:
参考频率尽量高,能16M就不要除到8M。
考虑 N=52

网友:
精度有什么考虑的,cppll精度100%

网友:
楼主什么都去搞,不知道你老板让你多少时间搞定这个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说的精度主要是指LONG TERM jitter的指标

楼主:
回复 网友C:

   苦逼的内心谁能读懂,拿到任务表格如下,2个月后SOC要流片;下面的模块都要弄好,这次是MPW,流下来测试用,能做几个算几个了;
模块名功能描述功耗精度
POR用于3.3v上电复位,输出3.3v和1.2v信号,模拟内部去毛刺
POC工作电压3.3v,检测1.2v电压,输出3.3v标志信号
RC32K工作电压3.3v,控制使能1.2v,输出1.2v时钟(POC_PMU)
RC16M工作电压3.3v,控制使能1.2v,输出1.2v时钟(POC_PMU)
OSC32K控制接口1.2v,输出1.2v时钟 ±250ppm/±500ppm
OSC16M控制接口1.2v,输出1.2v时钟 ±20ppm/±50ppm
PLL16MHz参考时钟输入,输出52MHz,控制信号1.2v 20ps period jitter
DCDC工作电压3.3v,输出1.2v电源,使能控制3.3v,配置控制1.2v,3.3v  mask控制。(POC_SYS)<2uA驱动20~50mA
Capless_LDO工作电压3.3v,输出1.2v~1.0v电源,接口信号1.2v,3.3vmask控制。(POC_PMU)<1uA驱动<1mA
SAR ADC接口1.2v,默认关闭,3.3v  mask控制(POC_SYS) 10bit

网友:
感觉你公司就你一个设计人员,电路全部自己搞,还是有可以参考的IP。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有一些现成模块,但是需要优化,比如低功耗,高精度,低电压等,基本上要改架构;如果有时间弄就优化,没时间弄的就保持原样直接流了;其他同事都是做数字的。大侠多多指导啊。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还没做过VCO到8百多M的,怕版图不怎么好弄

网友:
感觉你好厉害啊,我就一个刚入门的研究生,方向是开关电源。。。

网友:
52MHz 的输出也要用PLL?我做的VCO频率最小都是2.5GHz,最大有6GHz,感觉几十MHz的频率晶振都可以做,精度还高呢

楼主:
回复 网友E:

    50MHZ的晶振我没见过,上GHZ的VCO是很多,但是我没做过,怕出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F:

    什么都做反而什么都不精,而且要看的书很多,累的要死,我本来也想只做开关电源,可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