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FSS13镜像操作问题

楼主(2014-12-24):
HFSS13镜像操作后,原来的object消失了,在哪设置可使得其保留?

网友:
回复 楼主:

同样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明白了,Edit-Duplicate-Mirror出来的才是原object和镜像都存在,Edit-Arrange-Mirror出来的只有镜像。

网友(2016-11-04):
那duplicate mirror会导致 参数一改 两个都改。。如何  镜像 后 解除镜像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