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smic n18 p18 转 n33 p33

楼主(2014-12-25):
请问各位大虾:
现在有smic标准单元库A给1.8v用的,版图和原理图都是n18 p18的w 和l 为基础的,现在想做一套3.3v的标准库B,得用n33和p33,有什么方法能以A为基础转一套B出来??
1. A中所有 l=180n, w各异,B中要求l=350n, w是否应该根据A的w/l的比例来确定,例如,A中w/l=2, 那么对应的B中w应该=700n;
2. 版图该不会只能手动自己画吧??(或是把A中版图按B的要求手动改距离后,另存到B??)

谢谢。。。

网友:
个人感觉只能重做, n33/n18的器件特性相差较大, 不是简单能scale的,layout肯定重画了
建库不是个简单的flow

你做3.3v的库是干啥,以后整个芯片就一个电源是吧(包括IO) ,

其实你也可以用片上LDO,输出1.8v给core不就好了,

网友:
基本上属于重建一套库,可以找foundry帮忙,曾经我们有一套1.8v工艺的,但是需要5v工艺的,跟foundry说了以后对方帮我们做了一套5v工艺的。如果foundry不帮忙的话,只能自己重新建库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回复了。。。荣幸阿。。。
恩,组里人说想要一套3.3v的作模拟的用,让我研究研究,我想原理图还有希望用skill来批处理,版图肯定没戏,一定要重新画,看来只能是需要哪一个,重新让layout eningeer 画哪一个了。。。

感谢楼主。。。。内牛满面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跪谢大虾的回复,看来只能是要用哪个画哪个了。。。

网友:
做模拟的用是指全定制手工去搭么,那画一画也是无妨的嘛
不是要用来做PR的话,layout的时候还是可以随意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