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芯片工作时外部需要接flash和sram吗

楼主(2014-12-25):
fpga芯片工作时外部需要接Flash和SRAM吗?flash和sram都是干什么的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FPGA需不需要FLASH要看设计者选择的上电配置模式,PS模式就不需要, AS模式就需要。
SRAM是用来存储数据的,不是必须的。

网友:
flash是用来存储编程文件的,如Xilinx的mcs文件,因为Xilinx的fpga是基于sram的,掉电的话里边的程序都消失了,所以需要一个eeprom或者Flash来存储编程文件,在上电的时候编程文件会自动从Flash加载到fpga中。

sram一般用来做数据缓存,比方说上游来的数据下游还没有做好接受的准备,可以先存在sram中。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如何配置FPGA使得“在上电的时候编程文件会自动从Flash加载到fpga中”?

网友:
从串模式不需要吧 ,从MCU配置FPGA。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需要配置,你只要把mcs文件用JTAG下载到flash中即可,上电时会自动加载

网友:
恩,不需要配置,楼上正解。

网友:
回复 网友A:

   肯定是需要配置的啊。而且可以配置成SPI FLASH, BPI FLASH等各种不同的模式。取决于FPGA的配置引脚,比如xilinx spartan 3A系列的FPGA,配置引脚就是M[2:0]。建议去看一下你所用公司FPGA的官方文档,里面专门有讲如何配置FPGA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用SPI还是BPI那个是在画板子的时候就决定了的,M[2:0]也通过上下拉电阻要么置高要么置低,跟你做逻辑开发的毛的关系都没有。再说一遍,你在将bit文件生成mcs文件的时候,它会让你选择是spi还是bpi,位宽是多少,这个选择都是根据你的电路板实际情况决定的,你只需要将mcs通过iMPACT下载到flash即可。懂了吗?

网友:
如果你想在IMPACT里面直接创建MCS文件并且下载到flash里,假设是SPI协议的FLASH,物理层上你就得把FPGA上的SPI接口,比如MOSI MISO SCK什么的,与FLASH片相连。这样JTAG下载的时候就会自动检测出你的FPGA与FLASH已经连好了,支持把程序放在FLASH中,就可以开始配置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当然了,画板子的时候就决定了。不过你只写逻辑的人不需要设计罢了。

网友:
需不需要自己最清楚啊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你的回答

楼主:
回复 网友E:

   大神!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谢谢你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