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关于 calibre PEX 寄生电容提取的问题

楼主(2014-12-25):
请问有没有熟悉calibre  PEX提取的高手,  本人在用calibre 提取寄生电容时发现 此工具在提取寄生电容时,会提取出导体层对地的电容(intrinsic capacitance),同时也会提取出导体层间的电容(CC).这样问题就来了,如果导体层的另一端也恰好是地线,那么此时他提取的电容不就重复计算了么?

楼主:
木有人知道么 ? 还是我理解错了, 其中的initrinsic仅仅是面电容,  而CC是侧壁电容

网友A(2023-05-25):
提取的寄生电容C并不是到地电容,默认是到”0“网络的一个电容

网友B(2023-07-15):
引用 网友A:
提取的寄生电容C并不是到地电容,默认是到”0“网络的一个电容

请问如果在pex option里设置ground node layer为电路中的地(比如GND),那不就是等效到“地”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如果在pex option里设置ground node layer为电路中的地(比如GND),那不就是等效到“地”了吗?
...

由于SOI垂直电阻的存在,直接到地实际上是不合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