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集成电路版图金属层与面积权衡

楼主(2014-12-25):
我在画版图时遇到一个问题,不想减少面积的话就得用三层金属,如果想少用一层金属,就得增大面积。求教高手,面积与金属层数该如何权衡,我是该用三层金属,还是用两层

网友:
听老板的话,老板说几层就几层。

回复 楼主:

网友:
看成本评估的,看报价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也就是说,能用几层就用几层,面积的减少还是应该放在首位?

网友:
老板会说你用2层,面积也要小。

回复 楼主:

网友:
2层,面积不会大多少的,或者几乎不变,加油,一般power产品都是2层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三层可以用,我只是犹豫,为了减少面积而增加金属层数是否可行

网友:
试着做一下版图优化

网友:
如果是模拟多的话,主要还是器件区域比较占面积,因此增加金属层减小面积的优势可能不会很明显

网友:
多一层就多一个mask的钱,这是一次性的。而面积大是增加单颗芯片的成本,是持续的。老板最喜欢的是2层且小面积。

网友:
成本归一化,初期成本预估应该有的,mask层数*面积。。。

网友:
metal和size的权衡这个要看做的芯片吧,不能一概而论的

网友:
看成本评估   主要是听老板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赞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