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急!怎样过滤掉电容的propoty

楼主(2014-12-25):
如图所示
怎样过滤掉电容的propoty?

网友:
改网表,改成一样的就ok了

网友:
改到3%,就可以了,不过不建议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太多的,改不来

楼主:
我的lvs file如下:
最前面这样定义
............
.............
另外我用的是1p5m,可是1P5M没有TRACE PROPERTY的语句,我想
肯定是用的1P2M那里的TRACE PROPERTY
因为它们都调用“MIMCAP_TRACE”
不懂看file,请帮我看看我的猜想是否正确?

如果我改最前面的语句,后面调用的应该都改了,是吧?危险

楼主:
回复 网友B:

    也这么觉得,比较危险

网友:
很奇怪怎么提出小数点后这么多位,怎么画的?调用的pcell吗?

回复 楼主:

楼主:
回复 网友C:

    倒角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设计需要

网友:
什么设计电容需要倒角,学习学习下

回复 楼主:

网友:
把倒角去掉,应该就没有问题了。

回复 楼主:

网友:
找到 trace_vaule 这个变量,将其值改为3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很奇怪我的电容四个角都倒角了
    怎么L=9,W=8.77778了呢?
    应该是一样的才对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尖角做不准,外加电场容易积聚在尖端
    倒角的话就都是均匀的

楼主:
    有人帮我解答下吗??

楼主:
rule这样写的
不懂,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
mark掉这个电容的TRACE PROPERTY的地方,应该可以

楼主:
rule这样写的

不懂,是什么意思呢?
引用 楼主:

    没人 帮忙解答下的吗

网友:
rule不要随便改,话说这是design要求倒角的吗?如果不多,忽略这些错就可以了。

回复 楼主:

网友:
match 的cap 倒角有时候会这么做,因为要求的是相对值,不是绝对值

楼主:
回复 网友C:

    想知道为什么w和l不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B:

     想知道为什么w和l
     run出来为什么不一样?

网友:
电容不是很多的话,就当假错好了

网友:
作者你好,通常畫layout MIM電容的值是要準確的,是不能有誤差率的。如果有的話,要請Designer檢查確認。
上面回答希望對作者有幫助。

楼主:
谢谢大家了
以上回复都不是我想要的答案,看来无解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那要看你Rule中的seedLayer和auxlayer 是怎么定义的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这2个在user guidline上是关键字

网友:
回复 楼主:

   什么叫关键字?
这就是你的LVS Rule中特殊定义的两层Layer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再回去看看

网友:
你可以在設置VARIABLE trace_XXX KKK,trace_XXX為對應需要忽略的內容,如:L,W,Area等。KKK為忽略?%。不過不建議這種做法,最好還是follow 設計,不然跑后仿會有誤差。

网友:
看情况,不论seedlayer 和 auxlayer是tf的定义层 还是runset中间运算出来的层次
你说的倒角在layout的时候,只影响到了seedlayer的面积。
从你PO出来的图看起来,auxlayer貌似是个9um X 0.1um的矩形,L的取值是通过这层来算出来的
你的倒角只改变了seedlayer的面积,所以W的值就变成了这个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