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两次cksum gds 后为啥大小会不一样

楼主(2014-12-25):
在不同服务器下cksum gds 后为啥大小会不一样,但两者LVL是一样的不知道什么原因?  还望大牛们解答,非常感谢!

网友:
有可能,因为gds是二进制文件, zdiff /cksum是有可能不一样的,
但是里面有可能是一样的东西,即

1)如果文件zdiff/cksum 都一样,则里面肯定一样,即lvl肯定通过
2)如果文件不一样, lvl通过也可以算同样的layout,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网友(2016-04-11):
回复 网友A:

   我导gds出来,每次导出的容量都不一样。而且差别很大,但是lvl一样的。   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
能问下gds中文全称是什么?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