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cl 求解

楼主(2014-12-25):
set a falseset b default

if {$a && b == "default"} {
set d e}

if {!$a && b == "default"} {
set g  h}

我怎么感觉写的不对,应该是这么写

if {a == "false" && b == "default"} {
set d e}

if {a !== "false" && b == "default"} {
set g  h}

上面的两句 不知道怎么理解,求大神指导一下

楼主:
set a false

set b default

网友:
估计版上没人回你了,虽然我不太清楚第一种是否对,但这个真心try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字符等于还是不等于一般用string equal 而不是== ,
== 通常是用在数字上等不等于

if {[string equal a false]} {  puts "ok ! " }
if {[string equal b default]} { puts " ok ! " }

中间可以用&& , ||  来连接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版大,明白了

网友(2015-04-16):
回复 网友A:

string equal $a false

a前面要置换才可以

网友:
对,我写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