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差分对管:选择W/L=20/4 和1W/L=10/2 有什么不同啊?

楼主(2014-12-25):
如题:差分对管:选择W/L=20/4 和1W/L=10/2 有什么不同啊?

网友:
DC增益大,Vos小,BW小

网友:
同意楼上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是W/L=20/4的

网友:
20/4的栅面积大,电容大啊········

网友:
做输入对管的时候,面积越大,噪声抑制也越好。另外短沟道器件里面的二级效应,沟道长可以减弱一些影响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