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做STB分析时如何把相位裕度写成公式啊

楼主(2014-12-25):
需要用oceanscript仿corner了,这个该怎么处理呢,thx~

网友:
用ResultBrowser找到phaseMargin,右击选calculator.
then you get it!

楼主:
回复 网友A:

thx!~~~

楼主:
回复 网友A:

顺便问一下,如果schematic里面有两个环路要做stb分析时,可以同时做两次分析么,thx

网友:
不可以。。。不过你反正用ocean写脚本,独立地跑两次呗。

回复  cyl

顺便问一下,如果schematic里面有两个环路要做stb分析时,可以同时做两次分析么,thx
引用 楼主:

楼主:
回复 网友B:

   thx~

网友(2015-08-18):
用ResultBrowser找到phaseMargin,右击选calculator.
then you get it!
引用 网友A:

    2楼,3楼的办法都可以,但是2楼的方法是不是有时候数据不更新?

网友:
LG_PM = (180 + phaseMargin(getData("loopGain" ?result "stb")))
引用 网友B:

gain margin怎么写啊~

网友(2023-06-27):
看结果的时候,有phase margin ; gain margin 的选项。里面有 add to outputs的按钮,点一下就生成公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