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均衡器增益值的计算问题

楼主(2014-12-25):
均衡器常用于高速接口电路中,电路半边等效电路如下图:

利用小信号模型计算得出电路传输函数及三个零极点:

据此可画出电路波特图:

图中Ao为电路的低频增益,可由小信号模型算出:

那么现在问题来了,图中的peaking大小怎数学表达式怎么算?  A1怎么表达式怎么算?

楼主:
怎么没人解答啊?手写拍个照上传就行

网友:
如果你推导没错的话,零极点的大小也对的话,A1=gm/CL×1/[(1+gm×Rs)/RsCs],如果gmRs≫1的话,再化简就可以了。如果p1、p2离得不远,上式是有较大误差的。手机打字不方便,不多写了。

网友:
回来用电脑看了看,你的传函有问题吧,增益的量纲是V/V,你这个明显不是啊。。。

网友(2025-07-11):
peaking交流增益为gmRL

网友:
零极点顺序错了,按照你推的一般是p1>p2>w,零极点倒是对的,但是传输函数推的有问题,有个论文就是讲这个的,需要我再发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