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ystem verilog keyword 'class' is not expected to be used in this context

楼主(2014-12-25):
这是本人在编写简单的验证平台时遇到的一个问题,看了case1.sv也没看出什么问题,请各位大神指教
编译错误如下:
Error-[SE] Syntax error
  Following verilog source has syntax error :
  "case1.sv", 4: token is 'class'
  class case1 extends uvm_test;
       ^
  System verilog  keyword 'class' is not expected to be used in this context.

1 warning
1 error
CPU time: .694 seconds to compile

case1.sv内容如下:
`ifndef CASE1_SV
`define CASE1_SV

class case1 extends uvm_test;

        data_config data_cfg;
        img_set_config img_set_cfg;

        `uvm_component_utils(case1)

        mod_adp_driver mod_adp_drv;
        mod_adp_sequencer mod_adp_sqr;

        function new(string name = "case1", uvm_component parent = null);
                super.new(name, parent);
        endfunction

        virtual function void build_phase(uvm_phase phase);
                super.build_phase(phase);

                mod_adp_drv = mod_adp_driver::type_id::create("mod_adp_drv", this);
                mod_adp_sqr = mod_adp_sequencer::type_id::create("mod_adp_sqr", this);

                data_cfg = data_config::type_id::create("data_cfg", this);
                data_cfg.build();
                uvm_config_db#(data_config)::set(this, "mod_adp_sqr.*", "data_cfg", data_cfg);

                img_set_cfg = img_set_config::type_id::create("img_set_cfg", this);
                img_set_cfg.build();
                uvm_config_db#(img_set_config)::set(this, "mod_adp_drv", "img_set_cfg", img_set_cfg);

                uvm_config_db#(uvm_object_wrapper)::set(this, "mod_adp_sqr.main_phase.*", "default_sequence", mod_adp_sequence::type_id::get());
        endfunction

        virtual function viod connect_phase(uvm_phase phase);
                super.connect_phase(phase);
                mod_adp_drv.seq_item_port.connect(mod_adp_sqr.seq_item_export);
        endfunction

endclass

`endif

网友(2015-10-10):
请问你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解决了,不过时间太久了,记不清了,应该是代码问题,最好仔细检查一下在该报错的文件之前编译的那个文件

网友:
好的,谢谢哈,遇到这个问题一直找不出来具体错在哪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遇到过,也记不清了。好像是我在windows下编辑的时候把文本格式搞错成utf-8了,后来用nedit打开,可以看到前面有个特殊字符。

网友(2015-11-25):
你好,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请问你是如何解决的?

网友(2016-09-27):
来自:https://verificationacademy.com/ ... s-declaration-issue
Usually a problem like this is because of an unfinished declaration that comes before it.

It would be much easier to find these kinds of problems if you did not `include everything in to one big file and could separately compile things. Our recommendation is to put each class in a separate file, and `include each class a package. Then you can compile each package independently. See an example of this here: http://verificationacademy.com/u ... rificationComponent

网友(2017-01-19):
回复 网友B:
   Thanks for your kindly reply.

网友(2019-11-05):
检查下,是否import uvm_pkg::*; 漏了 ";"

网友:
报错的位置没有错,应该是你编译的上一个文件有语法错误

网友(2020-07-08):
是上一个文件编译有错误,我的是少了endfunc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