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tcl怎么实现文本过滤功能?

楼主(2014-12-25):
诸位好,有个问题想求助一下:

我需要编个脚本,过滤一下网表中的信息。例子的格式是这样的。
.subckt aaa a b c
x10 ....... $X=0 $Y=1000
X11 ....... $X=0 $Y=2000
.ends

.subckt bbb a b c
X12 .......
X13 .......
.ends

我想过滤出带着$X 和$Y的内容,.subckt--内容--.ends。因为这个不是过滤关键字就成的,而是需要过滤一段内容,这个怎么处理?麻烦各位朋友给个思路?

网友:
不知道你所说的内容具体指什么,最好在举例的时候说一下想要的输出是怎样的。
虽然没看明白需求,不过这种思路应该都差不多,匹配提取不了就加个flag来判断,如果还不行就弄个数组把初步匹配的堆进去然后通过判断把不想要的删掉
另外为什么要用tcl,用perl和shell处理文本更方便吧

楼主:
因为这个脚本的内容是一部分功能,所以想都用tcl。多谢朋友,我试试shell的数组,或者找我司的大牛帮忙试试。

网友:
if else, 设标志位, 和perl的原理一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版主,我想我是没有把问题说的太清楚。
    在文件中有几百个电路定义:
    .subckt A 1 2 3
    --------
    .ends

    ------所代表的内容分两种,一种是带有某种关键字内容的,姑且说是带有坐标信息的吧,关键字是"$X=";另一种是不带有坐标信息的。

    我现在想做的是,想过滤掉不带坐标信息的subckt定义,连同subckt 和ends以及中间的内容。例如:
    .subckt A 1 2 3
    X0 a b c inv1
    .ends
    这几行需要过滤掉;

    .subckt A 1 2 3
    X1 a b c inv1 $X=1000
    .ends
    这几行需要保留;

    现在我的困惑是,需要先选出一段内容,
    .subckt
    ------
    .ends
    然后判断这段内容中有没有关键字$X=,那么之前这段信息,是存在数组里还是文件里?我用csh熟悉一点,就想先逐行读这个文件A,把这段存在另一个文件里B,然后grep B $X=判断。
    但是我不知道用csh怎么逐行读文件,请不吝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