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工业产品中bandgap需要做高阶补偿么

楼主(2014-12-25):
如题,话说看论文什么的一个bandgap不管需不需都是高阶补偿,而接触了一些产品的电路都只是做了一阶补偿,请教一下工业产品中bandgap需要做高阶补偿么,不同应用背景都需要达到什么样的精度,谢谢

网友:
新手也刚刚接触基准源这一部分,也只是看了一些文献资料,也想知道工业界一些成熟的方案。

网友:
一介补偿都不做

网友:
量产的时候谁能保证所有的corner下都能正好补偿。。。

网友:
关键还是看需求,论文不一样,不写点高精尖怎么发表得了。。。

网友:
那都是浮云

网友:
应用中都没有见过用高阶的。都是一阶外加trim。原因很简单,因为工艺偏差、封装应力等造成的误差就不是高阶补偿能够相比拟的,高阶补偿不尽增大了面积功耗,而且在设计难度、稳定性、可靠性等方面都存在难度,而且效果极其不明显,得不偿失,因此实用设计中,没有工程师会做高阶补偿。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阶补偿都不做?很是好奇,能否说得详细些,望指教。

网友:
回复 网友B:

   就是最简单的运放钳位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