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想请教一个语法问题

楼主(2014-12-25):
这是vmm里用vmm_channel宏时时的源代码示意,想关一下大家,第966行是什么意思看不懂啊,尤其T``_channel,两个``代表啥呢

网友:
宏定义,连接

网友:
就是说你的“T”如果是vmm_data,那么现在你拥有了一个全新的类 叫做vmm_data_channel "``"它就是把宏和后面的东东连起来变成一个新东东

网友:
可以看看sv的语言。

网友(2015-03-04):
简单的说就是把对应的字符串填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