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zero diagonal found in jacobian at 'netxxx' 具体含义是啥,影响结果吗

楼主(2014-12-26):
敢问各位大侠,仿真中出现这个警告的时候,是个啥子意思?

按照我个人的理解是提示在雅可比矩阵中出现了零对角阵,但是这个在电路中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网友:
有模块没有启动?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吧,是里面用了很多理想原件,不知道这个对应的物理意义是什么!

网友:
关注一下,仿真常碰到……

网友(2015-02-08):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仿不下去啊我

楼主:
回复 网友B:

   问题没有完全解决!遇到这种情况,我也只知道是由于理想器件或者模型造成的,换成实际的会好。但是其中具体的细节,我也没有搞透。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了,把理想器件或模型换掉会解决吗?

网友(2015-06-03):
同求大神指点

网友:
我有时候同一个电路不同corner下也会报这个问题~搞不懂,等大神~

网友:
我也常遇到,以前还以为过是不是哪里不收敛或者电路出错了。但是,在TT 27度下可以仿真,但是在放XL的时候有的工艺角和温度下就会出现这种warning。。。总有一种仿不下去的感觉。。。。求大神指点~

网友(2015-07-09):
我的是在大信号仿真时出现,输入信号小时没有。求大神指点。

网友:
大神去哪儿了?

网友(2015-08-20):
顶一发,望大神指点迷津

网友C:
有一种可能是电路里有浮空或短路的节点,或者是一些rigid loop,像理想电感串联的闭合回路或者是并联却不等值的理想电压源或者串联的理想电流源。这些结构可能造成KCL和KVL方程无解或者有无穷多解,从而导致提示Jacobian矩阵行列式为零。虽然specte会采用一些措施例如给浮空节点挂一个大电阻,这还是会影响整体的仿真精度,因为spctre针对电流和电压解都有其收敛的判定条件,这个收敛条件是自适应的,如果电路中有浮空或短路节点,会导致这个收敛条件相应放宽。

以DC仿真为例,仿真收敛的标志之一是各节点KCL方程收敛,设KCL方程为f(v),收敛结果就是f(v)≈0,具体收敛阈值看仿真精度的设定。考虑到电路中通常包括大量非线性器件,直接求解比较困难,spice采用迭代方法求解,即Newton-Raphson算法。求解过程示意图如下:
求解时系统先给一个各节点电压的初始值,以v0表示(其实是一个nx1的标量矩阵),f(v0)是将v0代入KCL方程得到的值,下一次迭代解v1=v0-f(v0)/f'(v0),这个f'(v0)是f(v)在v0处的导数,就是前面提到的Jacobian矩阵,可以近似理解为一个电导的矩阵,即Y矩阵。以前面提到的病态网表为例,电路里浮空的节点对应的电导为0,因此导致Jacobian行列式为0,f(v0)/f'(v0)无解。遇到这种情况时spectre会自动给这些浮空节点挂一个大电阻到地,其阻值为1/gmin,gmin值在仿真器里可以手动改,印象中默认是1E-12。

瞬态仿真和shooting方式的大信号仿真最底层也是利用Newton-Raphson算法解KCL和KVL方程,只不过shooting是对信号包络进行求解。
我对这些内容也是一知半解,具体大家可以参考一下THE DESIGNER’S GUIDE TO SPICE AND SPECTRE和 http://www.designers-guide.org/Analysis/rf-sim.pdf

网友D:
给CMIN加个1fF试试,常常可以解决

网友(2016-03-04):
17楼太赞,用你的方法可以

网友(2016-04-11):
回复 网友E:

   楼主 你是怎么做的?我也遇到这个问题 我做的是vco pss仿真的时候遇到的这个问题。这个cmin指的不会是可变电容吧?如果是的话 可变电容如何加1fF呢?

网友(2016-05-18):
回复 网友D:

cmin 在哪里呢

网友:
回复 网友E:

   cmin在哪里呢

网友D:
回复 网友F:

    Transient options里面的cmin

网友:
回复 网友F:
理想元件有可能会给网表里引入浮空的节点(到地的电阻无穷,电容为零),改变cmin就是给这样的节点加入一个到地的小电容,避免浮空节点。

网友(2016-08-26):
回复 网友D:

    我在 瞬态仿真中,遇到这个问题,用cmin=1fF 的方法是可以解决的。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学习学习,谢谢!

网友(2016-10-13):
回复 网友D:

   太厉害了 可以解决啊 默认cmin=0

网友(2017-08-28):
大神 去研究研究

网友(2018-04-12):
17楼太赞了,问题完美解决,十分感谢

网友(2018-11-30):
16楼,17楼厉害。

网友:
17楼,感激,后仿的时候遇到这个问题,以为是电路瓦特了,现在可以仿真了,,感激

网友(2019-04-17):
谢谢16、17楼的分享,你们对我有很大的帮助!

网友:
雅克比矩阵为零,说明所做总有用功为零,原地踏步,不收敛。加个小电容,矩阵就不等于零了。大电阻也是一样的。

网友(2019-11-20):
我断掉一根线,就会报这样的错误,上午还好好地,可以仿真。没搞懂

网友G:
感谢,我在报错的节点上并个1fF的电容,以及把Cmin改成1fF都能解决,非常感谢大家的经验。

网友H(2019-12-27):
请问cmin是那个pss>options>convergence parameters下的那个cmin吗

网友(2020-09-17):
引用 网友H:
请问cmin是那个pss>options>convergence parameters下的那个cmin吗

是的,我按这个方法解决了问题,太赞了,感谢16、17、24楼

网友(2021-03-18):
引用 网友C:
有一种可能是电路里有浮空或短路的节点,或者是一些rigid loop,像理想电感串联的闭合回路或者是并联却不等 ...

大佬,请收下我的膝盖!

网友(2021-06-17):
这个问题真的太致命了

网友(2021-09-13):
16/17楼大佬,请收下我的膝盖

网友(2022-02-28):
振荡器的仿真很容易受到仿真精度的影响,在bandgap电路里面,需要在电路级做一个trigger来消除上电后的简并态。改成什么样的设置才算是真的可以pass?

网友I(2022-04-06):
我加了1fF还是不行。

网友(2022-12-08):
17楼的方法有用,解决了

网友(2023-03-17):
引用 网友I:
我加了1fF还是不行。

你现在解决这个问题了吗?我仿真worst corner就会出现这个问题,而且仿真时间很长

网友(2023-05-06):
引用 网友D:
给CMIN加个1fF试试,常常可以解决

这个具体怎么加呀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回复 网友F:

我是仿DC的时候遇到这个问题的

网友J(2023-07-21):
加1fF电容也不行的可以试试将APS关了,我就是加1fF电容不行直接关了APS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加1fF电容也不行的可以试试将APS关了,我就是加1fF电容不行直接关了APS就行了!!! ...

666解决了

网友(2023-08-29):
加1f的电容没有效果,而且还影响到了我的功耗结果,把APS换成spectre X再仿真就不再报错了,仿真结果也正常了,应该是仿真器计算能力的问题

网友:
Transient ----> Option ----> Algorithm ----> CONVERGENCE PARAMETERS ----> cmin

网友K(2023-10-16):
跑dc遇到这种提示,请问怎么解决啊

网友:
23年遇到同样问题飘过。。。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是仿DC的时候遇到这个问题的

兄弟你解决没?我现在仿dc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网友L:
引用 网友K:
跑dc遇到这种提示,请问怎么解决啊

我也是遇到这个问题,请问您解决了吗?

网友(2023-11-29):
多谢大佬,加个1fF真的可以

网友:
多谢大佬,太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我也是遇到这个问题,请问您解决了吗?

我也是

网友:
引用 网友L:
我也是遇到这个问题,请问您解决了吗?

没有欸

网友:
17楼太厉害了,解决了

网友:
现在在dc仿真里面出现了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哦,dc的option里面没有cmin选项~

网友(2024-01-20):
您好请问解决了吗?

网友(2024-05-29):
除了cmin  最好再把仿真精度设置成conservative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给CMIN加个1fF试试,常常可以解决

CMIN指的是电路里最小的电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感谢,我在报错的节点上并个1fF的电容,以及把Cmin改成1fF都能解决,非常感谢大家的经验。 ...

CMIN改成1fF,在哪里改的啊?

网友(2024-07-27):
引用 网友D:
给CMIN加个1fF试试,常常可以解决

确实可以帮助收敛,实测有效

网友(2024-08-27):
学到了,感谢!

网友M(2024-11-04):
可以试试ADE>tran>Options>Algorithm> method > gear2only
不行的话就加cminADE>tran>Options>Algorithm>cmin=1f
还不行就试试ADE>tran>Options>skipdc=yes
还可以再试试ADE>Simulation>Options>Analog(Spectre)>Algorithm>gmin=1e-10

网友(2024-12-05):
学习了,关于tran仿真出现不收敛的问题
应该是可以考虑采用设计cimn=1fF的方式解决
HB仿真出现不收敛是不是也可以考虑采用这种方法?

网友N(2025-03-21):
引用 网友M:
可以试试ADE>tran>Options>Algorithm> method > gear2only
不行的话就加cminADE>tran>Options>Algorithm>c ...

采用skipdc=yes之后可以嘞,但是这样会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2025-11-17):
引用 网友N:
采用skipdc=yes之后可以嘞,但是这样会有什么问题吗

DC解可能会影响Tran的仿真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