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LACK-BOX LVS问题

楼主(2014-12-26):
使用一个标准单元库在Virtuoso里手工设计了一块电路。因为标准单元版图里只有金属连线、没有晶体管(出于版权保护原因),因此只能使用BLACK-BOX方式做LVS。现在有一个问题:做BLACK-BOX LVS的时候,只能检查各个单元的端口是不是连接正确,但是单元之间的连线和单元内部连线之间的短路没有办法检查。比如说,对于一个DFF,假设使用一根M1连接到它的输入D,如果这根M1稍微长一些,碰到了这个DFF内部的某根线(不是输入输出端口,也不是POWER/GND),那么就相当于这两根线之间短路了。但是,这种短路在LVS里是检查不出来的,因为工具(Calibre)会认为这个DFF的版图是空的,因此无法判断出短路的情况。我们现在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不知有高手可以帮忙一下吗?谢谢!

网友:
这个情况在PR工具里面反而有体现,检查lvs会发现某些net和null(这条就是例子中DFF不是pin的那条线)短路,在calibre情况有点不同

网友(2023-09-20):
自己画了金属电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2024-02-05):
试试转成lef2gds?

网友(2025-02-27):
只能先通过black box 检查连接关系没问题,再放开black bo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