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四旋翼无人机不采用油机供电?

楼主(2014-12-26):
最近发现小型的四旋翼无人机没有采用油机供电的,而单旋翼或者是反转旋翼的无人机均有采用油机供电,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技术体制或者某些难以实现的技术瓶颈存在?因为四旋翼的悬停精度高,但是电池的续航能力却非常有限,如果采用油机供电的方式 岂不是更好?请教专业人士想知道这里面的缘由。

网友(2015-05-07):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技术问题,如果四旋翼都用油机作为动力,它所提供的动力和油机的配重啊还有油箱和油的配重相比不足以支持整个飞行器本身飞起来亦或是就算是飞起来了续航时间相对于电动机来说不如电动机时间长,如此种种原因所以我觉得是没有油机四旋翼的原因。技术瓶颈我觉得就是油机提供的动力上。

网友(2015-06-20):
油机成本高啊。

网友:
飞机发动机是最贵的是一方面
另外,四旋翼本身是不稳定系统,要求控制及响应速度快,这个油机比电动有差距

网友(2015-11-25):
这个可以讨论下。那使用机油有什么好处呢?

网友:
飞控做不了

网友(2015-12-30):
回复 楼主:

   有机供电?楼主的意思是在飞机上加装发电机?如果采用内燃机提供动力,一般都是直接采用其动力。单旋翼或双旋翼或固定翼采用油机,是动力传动机构相对简单。如果四旋翼采用油机,动力传动系统相对比较复杂一些,而且四个旋翼的转速是不同步的,这个机械上实现起来,重量,成本比较高

网友(2016-08-27):
那用油动会简单些

网友(2016-12-15):
有需要用到电子元器件的,都可以加我聊下,我们做了十几年了,或者你在苦苦寻找的料我们刚好就有,虽然说几率可能很小,但起码还有!给我们一次机会,也给自己一次机会!2355348525

网友(2019-07-02):
应该是成本比较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