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timing violations如何修复的问题

楼主(2014-12-26):
fix timing violations的时,要针对情况分别处理,如是由于high fanout引起的,可以插入buffer,invert或者降低fanout等,如是由long net引起的,可以move cell together等等,我想问下,如果有timing violation我一般都是直接通过clock_opt或者psynopt等命令来进行优化实现上面所说的,但如何通过命令或者其他方法单独使上面的操作实现呢?如如何move cell together等,又在哪里和如何正确插入buffer呢

网友:
如果是hold violation,可以通过跑ECO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