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Skill for only wide metal

楼主(2014-12-26):
请问哪位大神可以写出在版图中只显示metal 的width大于一定值的层次。如,我在顶层版图中调用skill脚本就会只显示metal1大于10um的path。

网友:
edit-Search-Search for-path--Add Criteria--path width > 10
步骤简单,何须skill?

网友:
看懂了这一个,其他的约束条件,自己可以根据情况进行设置。
有问题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