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激光雕刻PCB 套件马上出炉

楼主(2014-12-26):
本diy是利用功率激光烧蚀的特性,在数控机械的控制下,将图像“打印”到物品表面。
特别适用于制作PCB电路板,是电子爱好者、小型工作室的的必备工具。比如设计个模块,验证电路,RF射频天线测试等
本品不使用刀具而是使用激光“雕刻”PCB,雕刻掉的是PCB表面的保护涂层,雕刻后铜表面裸露出来再放入三氯化铁中进行腐蚀。免去了打印感光的繁琐。
这个过程之前一般用热转印或者用感光贴膜实现,不过这里给你的方法是一种全新的方法,最关键的是本方法的精度更高,人为差异导致失败的因素更少。
步骤:
1.      到五金店买一罐自己喜欢的颜色的自喷漆,最好是深色的,均匀喷涂到欲打印的PCB上。平放晾干待用。

2.      将设计好的电路图连同keepout layer 层一起打印到BMP中(需要安装smartprint软件)
3.      打开photoshop,打开刚才打印出来的bmp文件,图像模式设置为位图,图像-》修正-》确定。,设置图像大小,分辨率为960dpi,此时上面显示的长和宽应该与你的pcb的长和宽度一致设置为keepoutlayer的实际尺寸,保存。
4.      打开firePCB,设置为高精度,y轴步进速度设置为0.1以下,光点越小这个数越小,打印精度也越高当然速度也越慢。打开刚刚保存的bmp文件,检查宽度和高度是否正确,如果正确,转换为反色,原点默认为左上角,将刚才喷好涂层的pcb放在台面上,点测激光,使激光照射在pcb的左上角,一切准备就绪后就点打印。打印时在需要抹去的位置上会发出激光将涂层烧蚀成黑色的碳粒,如果激光强度不足,请酌情降低烧蚀速度和增加激光强度。

5.      完成烧蚀后,用清水和牙刷轻轻擦拭表面,尽量将碳粒擦掉,不擦也没关系,只是影响观察,然后放到三氯化铁中腐蚀,大约10分钟后去除,观看透光情况。用牙签等硬物轻轻碰触被烧蚀的部分可以被挂掉露出白色的树脂基板就证明已经腐蚀掉了。

这个是腐蚀前的
这个是腐蚀后的
精度轻松达到0.1mm间距
这个是之前测试用的自制的驱动,就是本机所雕,一端插PC机一端插雕刻机
软件截图:

雕刻

割钢网,使用了OpenCV库(实际是割PVC网),这个做些小批量的贴片是有用的
钻孔,使用gerber文件,支持mm和mil 需要在protel中将原点重定义到pcb的左上角

摄像头辅助定位,使用了OpenCV的库 霍夫找圆
设置界面
整机外形
整机主要零件有:
机架  300
步进电机×3  新120  二手50
丝杆螺母  50
光轴含加工 50
各种轴承 15
铝联轴器 40
驱动板  180
激光头 600
电钻  60
摄像头 30
打印幅面110×150mm 打印精度<0.1mm

本机器不是雕刻机,不支持mach3软件,但购买驱动板和激光头后可以安装到自己的雕刻机上使用。
自制PCB并不能取代打样,特别是在过孔数量较多的情况下,为了保证可靠性还是需要打样的。自制PCB的意义在于快速实现你的想法,将大的电路模块化进行验证,实现所想即所得,对于搞电子电路的人来说这方面是有意义的。
请大家提意见我想在发布前再根据回复意见优化一次。

网友(2015-01-26):
楼主,不简单,大神一枚,赞一个

网友:
还行吧。以后越做越好

网友(2015-10-17):
高水平!赞一个!

网友(2016-01-03):
必须赞一个

网友(2016-03-01):
必须赞,楼主牛人啊

网友(2017-08-05):
力学的知识应该

网友(2019-01-08):
佩服佩服,喜欢雕刻机,无奈脑力跟不上,临渊羡鱼啊!

网友(2019-06-05):
給你一個讚,太細心了,這要有很大耐心,利害

网友(2019-08-16):
这个看的我口水都流下来了,不赞不行啊

网友(2019-11-24):
围观一波 紫薯布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