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使用liberty NCX提取出std cell lib 的准确性

楼主(2014-12-26):
利用smic55LL_hd_hvt_tt_v1p2_25c_basic.lib作为seed lib,通过NCX工具提取1.2V、25C的单元库,并将两者进行比较,发现数据有1%~2%左右的差异,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另外,通过hspice直接仿真某个单元的延时,发现仿真结果与lib差距更大,不同output capacity差异不同,多的高达百分之十几
请教各位大侠,这结果是否正常,是什么原因导致仿真结果和原lib数据的差异。

网友:
一般Lib中的数值都会留margin

网友:
我做出来的lib文件中,internal_power是负值,太奇怪了

网友:
1-2%已经不错了,我做出来好多3-5%的。

旁边如何摆cell是有差别的。tap cell 等

楼主:
更新一下数据,发现timing上cell rise的数据要差一些,多的有20%,power无论是leakage还是internal 差别都挺大,50%都有了,ccs模型的差距也很大,基本都是10%以上,求教各位结果是不是这样的,是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
多看点文档吧,

楼主:
求版主资料分享~~~~~~

网友(2015-09-06):
回复 楼主:

   可以上传一下你的流程文件吗?我一直没跑通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上传你的流程文件 让参考一下吗?

网友:
应该算是正常吧

网友(2016-03-03):
回复 网友A:

   可能是电压为正 电流为负 power就是负值,你知道hspice脚本.sp跑的时候那个.measure tran avg power 语句测出来就是负值,这时候你可以调用一个取绝对值的函数,

网友(2017-07-04):
寄生参数网表与否?使用的model,网表,lib设置,其他一些参数是否一致都会引起误差。工具误差例外

网友(2018-06-23):
NCX提取结果更可靠,自己仿真的公式不能保证一定正确,误差较大

网友(2018-08-17):
不同的工具算法不一样,1-2%的差别很正常。
目前主流的工具,liberate和siliconsmart,你看看他们的power,差了一倍。
也说不准谁对谁错。
另外你直接仿真比较的时候,注意一个设置,就是slew_lower/upper_threshold的值以及slew_derate_from_library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