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orner分析的问题

楼主(2014-12-26):
如何设置让一个模块在ttcorner下,另一个在其他corner下呢thx~

网友:
你这样子做的意义何在? 还不如做极差或者mc分析。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想知道后仿指标不够到底是哪个地方出了问题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前仿满足,后仿不满足,那应该是某个关键点受到寄生参数影响太大了吧?通常是设计的电路要去适应工艺,而不应该是工艺适应电路吧?对于自己的电路,电路关键节点知道的话,就调整相应点的参数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说错了,是不同corner下不满足,不是后仿==

网友:
You can use "for loop" in OCEANS script. Each run load different corner.

网友:
首先,corner一般是针对数字电路来说的,对于模拟电路其实ss,tt,ff等意义不是那么明显。
其次,当代工艺的corner除温度外,corner基本不变都,做出来和tt基本一样的,即使是不太准的smic现在都算相当准了。
最后,针对你这个问题,如果是不同类型的管子,应该好办一些,譬如直接在ADE或者model文件想办法修改一下,如果是同一类型的管子,那就得用ocean脚本写一下了,这个复杂些。

网友:
不要误导别人,corner很重要,不管是对digital还是analog

网友(2016-03-31):
回复 网友C:

麻烦问一下,corner仿真有必要所有结果都满足设计要求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