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综合建立时间的关键路径分析

楼主(2014-12-26):
有没有人遇到在DC综合后分析建立时间时序,关键路径时序违例是因为起始点是在时钟的下降沿开始驱动的,但是设计中都是时钟上升沿触发的。在线等待各位大牛解惑!!!先行谢过!!

网友:
多半是generated clock没约束对,把你时钟约束发上来看看

网友:
有半周期约束吧?或者RTL里时钟信号通过了反相器。

楼主:
不是各位朋友的提的问题那样,但最后发现问题所在,建议以后在设置delay时,慎重使用附带的语法。

网友(2016-06-01):
回复 网友A:

   可不可以具体说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