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亚阈值电流镜

楼主(2014-12-26):
大家有没有了解工作在亚阈值区电流镜的匹配性能?
    仿真发现,支路电流100nA的电流镜,镜像电流与输入电流完全一致;
    不知道,工程实现后偏差会有多大?

网友:
GM这么大,匹配会好么。。加点mismatch试试?

网友:
亚阈值区的话,就算是匹配性能做上去,电源电压稍微波动,Id变化就非常大吧,稳定性是个重要问题,可以做下PSR仿真,到时候楼主来发表下成果哈。

楼主:
谢谢楼上分析与建议,现在做的是一个简单的内部4V电源,供逻辑部分用。为了降低功耗,方法是通过镜像极小电流(100nA),并与带电阻相乘产生。精度什么的到时不怎么关心,担心的是电流偏太多,导致4V电源偏到大于5V,导致逻辑电路栅极击穿。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流乘以电阻怎么生产的电源?

网友:
100nA
量产 偏差+-50%以上很常见。

楼主:
是通过电阻乘以电流先做一个基准电压,再加一级电路处理一下驱动能力,因为给组合逻辑电路用,所以要求不是很高

楼主:
回复 网友B:

    偏差有这麽大,那估计这种方法就不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再请教一下,您说的量产偏差有+/-50%这么大,是什么造成的啊?
  是工艺角偏差?匹配偏差?还是其他?
  在就是如果后仿各个工艺角下都通过,量产后的可靠性是否可以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