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負電壓比較

楼主(2014-12-26):
小的我最近遇到一個電壓比較的問題有兩個電壓員是外灌負的power Apower and Bpower
而需要比較Bpower不能超過Apower 0.5v
目前我的想法是做一個unity gain buffer, output為1.2v 一路接到Apower一路接到Bpower類似regulator的架構
然後個拉一路電阻電壓出來做比較器來比較

想請問  如果各位大師  遇到這種問題  有更好的方法解決嗎  先感謝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时钟的话,采样+过零比较的方法好

网友:
最终还是要比正值,只不过是某个正的基准电压通过电阻分别和Apower与Bpower的分压在比。

楼主:
如果沒有clock的話  還有更好的方法嗎

目前還是想不到

网友:
4个MOS+1个电阻就可以搞定。
2个pmos作为电流源, 2个nmos作为共栅输入差分对,其中一个源端串联电阻, 检测阈值等于R*Ibias
   精度主要由R*Ibias决定,当然还有mismat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