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TS时可以对tree的max netlength做约束吗?

楼主(2014-12-26):
如题,请各位老大解惑,不胜感激~

网友:
set_clock_tree_options啊,

set_max_net_length  是对整体而言的, 不一定是单对tree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老大~
我用的是encounter,请问encounter里面应该如何约束?spec文件里还是用别的方式?

网友:
ccopt是可以设的,好像有个变量叫max_distance
CTS...老版EDI是没地方设的,14的话setCTSMode里有没有记不清了...however,你想线短点,可以通过加紧max trans来“曲线”达到目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