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修改cell到达优化的一点疑惑

楼主(2014-12-26):
有一种优化策略如上图所示,那么为什么不把lib中所有的cell都弄成类似形式呢,这样一来,net就短了,不就可以提高频率了吗

网友:
你这个和线长关系不大。你觉得一个AND2和一个OR2以Cluster的方式摆放(紧贴着临近摆放),互联的net会很长吗?

关键在于,这个AO21的Cell,本身的Delay是(AND2 + OR2)的一半,不信你去查查Lib。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什么原因吗 为什么这样的话 本身delay就会降低呢;我知道cell 的delay是和输入信号的trasition time和load有关的

网友:
这里说的是Instrinc Delay。你去看看AO21的CDL,把管子电路画出来,就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