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ncx做出的.lib中,功耗为什么是负值?

楼主(2014-12-26):
我想请教一下,我用liberty ncx做数字标准单元,但是得到的.lib文件中,很多internal_power是负值,这是为什么呢?大多数情况是一个cell的fall_power和rise_power中有一个为负,一个为正,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我也见过,的确是,是有点奇怪,

网友:
不一定,timing至少可以读入

楼主:
不一定,timing至少可以读入
引用 网友A:

   确实,timing没有问题,但是用这么个power为负的lib去做综合真心觉得心里不踏实啊。您有没有用过负power的库做过综合最后验证正确的呢?

楼主:
顶起来啊,好急!

网友:
功耗不影响综合啊, timing基本ok就行,

楼主:
功耗不影响综合啊, timing基本ok就行,
引用 网友A:

是吗?那太好了,但是我担心一个问题,那就是会不会在timing同样满足的情况下,dc自动选择低功耗的方案,而由于负值的存在,dc很可能把面积弄得很大呢?比如说一个INVX1就可以实现的东西,但由于INVX10是负功耗,所以dc选择了INVX10,那不就麻烦了?

网友:
总体来说影响不大,  功耗优化不是综合的第一优先级,
一般timing优先,其次是area,  power在最后吧

楼主:
总体来说影响不大,  功耗优化不是综合的第一优先级,
一般timing优先,其次是area,  power在最后吧
引用 网友A:

非常感谢!我是做模拟的,对数字后端不是很懂,不太懂dc的原理,所以很害怕出问题~

网友(2024-06-12):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我是做模拟的,对数字后端不是很懂,不太懂dc的原理,所以很害怕出问题~ ...

楼主,这个问题现在有答案了吗,哈哈哈  求解

网友(2025-07-25):
在新思的标准单元库里也发现了有负的internal_power,应该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