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输出电压不能稳定,不明白问题出在哪儿,请求大神支招

楼主(2014-12-26):
我正在做一个要求输入电压2V~3.6V、输出电压稳在1.8V的LDO,用了好长时间就是无法让输出电压稳定下来,现在正在一直调DC仿真,但是就是无法稳定,在要求的输入电压范围内,输出在1.833V到3.548V之间变动,就是无法稳定,整体电路图、输出局部放大电路图、输出特性图如下所示。请求大神帮忙看看问题出在哪里了?谢谢!

楼主:
上面那个输出特性曲线是在负载电流为5mA时测得,请求大神帮助!!!

网友:
你厉害的。偏置都是用电压给的!
重新去看书吧!

楼主:
我这个电路只是需要很简单的符合输出电压以及其他一些非常基本的要求就可以了,不需要考虑温度等因素,在这样比较低的性能要求下理想源也不能作为偏置电压么?欲哭无泪啊

网友:
这个EA 比较复杂,建议理理环路;电源放在几个典型值上,检查静态工作点为什么不对;EA中的偏置都是通过某个电流镜像得到,而不用N个理想电压源直接偏。

网友:
同上,偏置应用电流镜给。直接给偏置电压会造成静态工作点不对。

楼主:
好的,谢谢各位大神,我再去试试!真心谢谢!

网友:
3个闭环回路,2,3,4级。补偿没做好,明显现在是正反馈》负反馈了。

楼主:
谢谢,对也,可能是补偿的问题,我再去看看,好纠结哦,就是不能稳定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从哪里看出来问题的?可不可以说细一点点?我不是很懂,麻烦您了,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首先,3个反馈环路你清晰没。2,4若是负反馈,3必然是正反馈,反之亦然。所以你必须第一保证负反馈系数大于正反馈系数,其次就是相位了。

网友:
没问题,这种结构肯定能温定,但是要有补偿的,其次偏置要用电流类型的偏置,不能用电压源

网友:
回复 楼主:

   功率管的尺寸太小了吧。然后整个开环是否稳定?跑个开环仿真试下。还有功率管前面那个100f 的电容干嘛的??功率管自身的寄生电容已经很大,不知道你在前面用这个电容做什么?

网友:
回复 楼主:

   此外,你的5mA负载电流是按你上面的图给的吗?你有外部负载的时候,再加5mA电流源,那么负载电流就大于5mA了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功率管前面的那个电容是米勒补偿电容,用来抵消极点的,而那个Mp的尺寸是W=80U,L=800n,但是M=100呀,有100个并联的,这个应该还OK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那尺寸是没问题了。不好意思,电容大小看错了。那应该就是整个环路的补偿问题了。你仿真下开环增益曲线吧。如果增益够高,裕度也够,应该没问题的吧。

网友:
偏置都是直接给电压?

网友:
偏置直接给电压,VIN变的时候,工作点可能都不对了

网友:
是呀,兄弟按规矩来好不好,先把偏置换成电流源偏置好吧,要不照你现在电路,调试出来结果也没什么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