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个ncsim编译的诡异报错

楼主(2014-12-27):
module async_fifo_ack (wclk,
                       rclk,
                       wa_reset_h,
                       ra_reset_h,
                       write_en,
                       write_data,
                       read_en,
                       read_data,
                       full,
                       empty
                       );

   parameter DATA_WIDTH = 32;
   parameter ADDR_WIDTH = 4;

   input                     wclk;
   input                     rclk;
   input                     wa_reset_h;
   input                     ra_reset_h;
   input                     write_en;
   input  [DATA_WIDTH - 1:0] write_data;
   input                     read_en;

   output [DATA_WIDTH - 1:0] read_data;
   output                    full;
   output                    empty;

   reg    [DATA_WIDTH - 1:0] ram[0:( 1 << ADDR_WIDTH ) - 1];
   reg    [ADDR_WIDTH - 1:0] raddr_temp;

   reg    [ADDR_WIDTH - 1:0] int_waddr;
   (* ASYNC_REG = "TRUE" *)
   reg        [ADDR_WIDTH:0] waddr_sync_0;
   (* ASYNC_REG = "TRUE" *)
   reg        [ADDR_WIDTH:0] waddr_sync_1;
   reg        [ADDR_WIDTH:0] wbin;

   reg    [ADDR_WIDTH - 1:0] int_raddr;
   (* ASYNC_REG = "TRUE" *)
   reg        [ADDR_WIDTH:0] raddr_sync_0;
   (* ASYNC_REG = "TRUE" *)
   reg        [ADDR_WIDTH:0] raddr_sync_1;
   reg        [ADDR_WIDTH:0] rbin;

   wire                      int_write_en;
   wire       [ADDR_WIDTH:0] next_wbin;
   wire       [ADDR_WIDTH:0] next_rbin;
   wire       [ADDR_WIDTH:0] raddr;
   wire       [ADDR_WIDTH:0] waddr;

   // fifo memory
   generate
      if ( ( 1 << ADDR_WIDTH ) * DATA_WIDTH > 512 )
        begin : FifoBlockRAM_AddrGen
           always @(rbin or read_en or empty or next_rbin)
             begin
                raddr_temp = rbin[ADDR_WIDTH - 1:0];
             end
        end
      else
        begin : FifoDistributedRAM_AddrGen
           always @(posedge rclk)
             begin
                raddr_temp <= rbin[ADDR_WIDTH - 1:0];
             end
        end // else: !if( ( 1 << ADDR_WIDTH ) * DATA_WIDTH > 512 )
   endgenerate

   generate
      if ( ( 1 << ADDR_WIDTH ) * DATA_WIDTH > 512 )
        begin : FifoBlockRAM_Mem

           reg    [ADDR_WIDTH - 1:0] raddr_reg;

           always @(posedge wclk)
             begin
                if ( int_write_en == 1'b1 )
                  ram[wbin[ADDR_WIDTH - 1:0]] <= write_data;
             end

           always @(posedge rclk)
             begin
                raddr_reg <= raddr_temp;
             end

           assign read_data = ram[raddr_reg];

        end // block: FifoBlockRAM
      else
        begin : FifoDistributedRAM_Mem

           always @(posedge wclk)
             begin
                if ( int_write_en == 1'b1 )
                  ram[wbin[ADDR_WIDTH - 1:0]] <= write_data;
             end

           assign read_data = ram[raddr_temp];

        end // block: FifoDistributedRAM

   endgenerate

   // write address synchronizer
   always @(posedge rclk or posedge ra_reset_h)
     begin
        if ( ra_reset_h == 1'b1 )
          begin
             waddr_sync_0 <= {ADDR_WIDTH+1{1'b0}};
             waddr_sync_1 <= {ADDR_WIDTH+1{1'b0}};
          end
        else
          begin
             waddr_sync_0 <= waddr;
             waddr_sync_1 <= waddr_sync_0;
          end
     end // always @ (posedge rclk or posedge ra_reset_h)

   // read address synchronizer
   always @(posedge wclk or posedge wa_reset_h)
     begin
        if ( wa_reset_h == 1'b1 )
          begin
             raddr_sync_0 <= {ADDR_WIDTH+1{1'b0}};
             raddr_sync_1 <= {ADDR_WIDTH+1{1'b0}};
          end
        else
          begin
             raddr_sync_0 <= raddr;
             raddr_sync_1 <= raddr_sync_0;
          end
     end // always @ (posedge wclk or posedge wa_reset_h)

   assign next_rbin = rbin + {{ADDR_WIDTH{1'b0}}, 1'b1};

   // read address register
   always @(posedge rclk or posedge ra_reset_h)
     begin
        if ( ra_reset_h == 1'b1 )
          begin
             rbin       <= {ADDR_WIDTH+1{1'b0}};
             int_raddr  <= {ADDR_WIDTH{1'b0}};
          end
        else if ( read_en == 1'b1 && empty == 1'b0 )
          begin
             rbin       <= next_rbin;
             int_raddr  <= next_rbin[ADDR_WIDTH:1] ^
                           next_rbin[ADDR_WIDTH - 1:0];
          end
     end // always @ (posedge rclk or posedge ra_reset_h)

   assign int_write_en   = ~full & write_en;
   assign next_wbin      = wbin + {{ADDR_WIDTH{1'b0}}, 1'b1};

   // write address register
   always @(posedge wclk or posedge wa_reset_h)
     begin
        if ( wa_reset_h == 1'b1 )
          begin
             wbin       <= {ADDR_WIDTH+1{1'b0}};
             int_waddr  <= {ADDR_WIDTH{1'b0}};
          end
        else if ( int_write_en == 1'b1 )
          begin
             wbin       <= next_wbin;
             int_waddr  <= next_wbin[ADDR_WIDTH:1] ^
                           next_wbin[ADDR_WIDTH - 1:0];
          end
     end // always @ (posedge wclk or posedge wa_reset_h)

   // final gray-encoded read address
   assign raddr = {rbin[ADDR_WIDTH], int_raddr};
   // fifo empty indicator
   assign empty = ( raddr == waddr_sync_1 );
   // final gray-encoded write address
   assign waddr = {wbin[ADDR_WIDTH], int_waddr};
   // fifo full indicator
   assign full  = ( waddr[ADDR_WIDTH - 2:0] == raddr_sync_1[ADDR_WIDTH - 2:0] ) &&
                  ( waddr[ADDR_WIDTH] != raddr_sync_1[ADDR_WIDTH] ) &&
                  ( waddr[ADDR_WIDTH - 1] != raddr_sync_1[ADDR_WIDTH - 1] );

endmodule // async_fifo_ack

modelsim编译通过没有问题
但是ncsim编译却报错!
ncvlog async_fifo_ack.v
ncvlog: *E,UMGENE (async_fifo_ack.v,66|8): An 'endgenerate' is expected [12.1.3(IEEE 2001)].

网友(2015-07-09):
编译器不支持,更新NCsim的版本

网友(2016-05-25):
how to remove the warning messag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