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逻辑设计方法讨论

楼主(2014-12-27):
在逻辑代码设计时,到底需不需要画时序图,如果设计很复杂,画时序图每种情况都能考虑清楚,但是写代码时,多种情况都要考虑整合进去,才能设计正确,有没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另外,如果设计较为复杂,只能大致想明白数据流,这时能不能开始写代码,边仿真边凑时序?大家都有什么高招啊,不妨讨论下

网友:
一般设计中是不用画时序图的,但一般要对接口的时序有清晰的表述或者文档,也就是说每个模块的输入应该是什么时序,经过模块后的输出是什么时序。

楼主:
如果输入,输出时序很清楚,但是内部设计比较复杂呢

网友:
那一般就是写好注释,提高代码可读性,或者对模块单独写个说明文档了。

网友:
还没见过复杂到内部必须要画时序图的设计,模块接口的时序是必须的,流畅里规定有这些文档,好区分责任。一般状态图是必须的

网友:
我们做设计的话,详细设计文档里关键时序都是要画的,而且基本每个模块和每个模块间的时序你都是要明确的,不是说最后来凑时序,也许设计的时候和写代码少许误差可以再略微调整,但是整体时序都是差不多确定好的,一个大的项目你不把接口,时序,架构这些确定好(笔算),难道你要完全凭脑子去想(心算)?可以说设计之前想好写好设计文档是磨刀不误砍柴工,文档花80%的时间,代码最多20%就可以了

网友:
没必要画时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