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短距离无线通信芯片内部时钟的问题

楼主(2014-12-27):
最近学习了点短距离无线通信芯片数字设计知识,像nrf24l01这类具有一种或者几种数据传输速率的芯片,我觉得芯片内部会产生一个数据发送速率整数倍的时钟,用来过采样数据及其它一些数据处理,但是CC1100、CC2500的数据手册中显示1.2K-500K的数据传输速率,这样如何产生这么多速率的时钟,芯片还有data rate offset compensation算法,获得时钟如果用分频的方法实现,应该挺复杂,除了锁相环我想不到好的解决方法,大家有什么高见,请大神指点!!!第一次发帖,勿喷!谢谢!

楼主:
自己也顶一下,

网友:
还想问一下,是想设计这样的IC还是应用?我对这个IC也很感兴趣,不知道该用什么工艺来实现!

网友:
对具体你说的这颗片子不熟悉。但数据通讯速率和时钟不是一个概念,通讯数据都有定义的位编码、帧格式,数据通讯速率是比你用的时钟要慢很多的,同一个时钟可以适应很多个通讯速率。比如在RFID和NFC领域,RFID的就是直接用从场强恢复出来的时钟当主时钟,NFC的非接部分时钟由PLL产生,PLL锁相从场强恢复出来的时钟,一般这个就是主时钟,主时钟可以通过分频产生很多需要的时钟,非接通讯的通讯数据率会比这个主时钟慢很多。

楼主:
回复 4# zyp96 是IC设计,如果是应用的话,只要会用某一款处理器来实现SPI,并会配置寄存器控制字就好了。。。我也只是看了点数字部分的内容,模拟部分该用什么工艺我也不知道,数字部分个人认为0.18um的就行了吧。。。

楼主:
回复 5# 鬼舞十七 这类片子的IC设计,假如100K的数据速率、8倍过采样,呢么需要一个800K的时钟,处理成基带信号,再混频加到载波上,那个片子可以配置成255*10这么多种数据速率,也就需要这么多不同频率的时钟,,,,如果是外部晶振或者PLL产生的固定频率时钟分频,这么多频率的时钟应该不好实现吧。。。

网友:
用一个高频时钟,然后用COUNT分频

楼主:
回复 8# wgej1987 数据速率1.2K-500K,可以配置成255*10这么多种数据速率,外部晶振26M,,,,,如果是分频,2550种分频出来的时钟啊。。。。

网友:
2^12=4096,12个寄存器开销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