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启动电路 简并偏置点

楼主(2014-12-27):
大家好,客套话就不说了,在研究启动电路时,自偏置电路需要考虑简并偏置点的问题,我想知道,当简并偏置点处于零点(或者非正常工作点)时,”自偏置电路中是没有电流的“,很想知道这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没有电流,有电源电压?

网友:
就是电路中没有电流,这个状态也是能稳定的持续的存在下去。

网友:
比如上拉的PMOS管,如果栅端也是保持电源电压,这个管子就是截止的,有电压而无电流;与上述的PMOS串联的NMOS管,即使栅端电压高于阈值电压(管子处于饱和区)甚至远高于阈值电压(线性区),虽然管子是导通的,但也没有电流流过的。道理很简单,能理解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多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我知道你的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因为你是以pd管为例说明的。那么,自偏置电路中,cascode结构的p管(n管),我在想如果此时处于简并偏置点,那么pmos管或者nmos管的栅极电压将会是多少,顺着你的解释,要满足其中一个mos管处于截止状态,那么自偏置电路中,每个节点都会有相应的电压。。。

网友:
打个比方,磨洋工也算是上班

网友(2015-10-27):
回复 网友B:

    是的啊,nmos漏电压接近GND,电流接近于零,整个电路时平衡的。

网友:
哦OK OK OK OK OK

网友(2016-01-14):
mikeppq说得很形象啊!赞!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一语道破啊~

网友(2016-09-04):
回复 网友C:

回复有意思,个人理解,大信号数字公式上大出现两个简并点,那个电流为零的是在磨洋工,但最终极微小的漏电流估计也会让它到达第二简并点,磨洋工也有可能完成工作,只是这个过程不可估计有多长不可接受而已。三个简并点的估计就必须更小心了。

网友(2020-12-10):
原来如此

网友(2024-12-04):
油箱里的油是满的, 但是你没有启动发动机, 此时发动机也是处于稳定状态的.

网友(2025-01-09):
假设M3栅极因为某个原因有电压VDD的话,M4就是关断的。那么和其相连的M1就无法开启,导致M2镜像的是0电流。至此四个管子都没有电流流过,因此也是一个稳定的工作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