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适应均衡

楼主(2014-12-27):
小弟在做无线通信的数字接收机,符号速率是10MHz,MPSK调制,目前不清楚这样的通信背景是否需要自适应均衡。。。请各位技术大神提点下。。。。。谢谢、、、、顶起

楼主:
http://bbs.eetop.cn/thread-473207-1-1.html
愿意讨论的进去看下

网友:
关键是看你的环境,信道的相干带宽和你发送信号的带宽是什么关系。最好还是加上自适应均衡,效果会好一些。

楼主:
回复 网友A:

   均衡、载波恢复、符号同步是否相互制约,三个环是否可在信号处理流程中相互独立。载波恢复环---符号同步环--自适应均衡

网友:
如果是数字域的载波同步和符号同步,最好做到一起,这样可以共用低通滤波和环路滤波。我的理解,均衡可以工作在采样级,也可以工作在符号级,要看你自己怎么处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