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适应均衡

楼主(2014-12-27):
借着MATLAB人气,想问下技术控么关于数字接收机的一个问题。小弟在做无线通信下的数字接收机,调制MPSK,符号速率10MHz,目前对该速率下是否需要自适应均衡处理,尚不清楚。。。做过相关项目的能付提点下。。。。。给个思路

网友:
这要看你的无线信道的特性了,看延时扩展情况?

楼主:
回复 网友A:

   目前不清楚群延时情况,在这个背景下做自适应均衡,采用哪种算法通用性好?
PS  看到一篇论通信背景的paper提到h值,h = 符号速率*群延,h值过某门限(具体值不记得了),损耗dB会过大,则需要均衡。
。。。。。群延迟unknow

楼主:
全数字接收机数字下变频,多速率处理,匹配滤波后,如未做载波恢复和位同步处理,先做均衡,那么未同步的复信号均衡再同步这样可行么
目前想到的两种信号流:
数字下变频-多速率-匹配滤波-均衡-载波位同步
数字下变频-多速率-匹配滤波-载波位同步-均衡
均衡 和 载波符号同步 相互影响制约的关系不清楚。
希望做过项目的技术控么提点下

网友(2016-01-28):
请教一下楼主,全数字接收机这种情况下,载波同步和位同步怎么做啊

网友:
我遇到问题了,能不能指点指点
http://bbs.eetop.cn/thread-590478-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