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m验证时候 提示有语法错误 Parse error【已解决】

楼主(2014-12-27):
在做 fm 验证的时候,当输入命令  set_svf ../../../../flow/syn/output_data/I2C.svf
老是提示说有语法错误:

但最后的验证是通过了

想问问,出现那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 是因为 fm这个软件某个环境变量没设置好吗 希望遇到过此类问题的人 解答一下

网友:
可能是fm和dc的版本差的太远引起的,导致svf无法读入,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一个09 一个10的 差别不是很远啊

fm的log中出现语法错误提示;
Error:  guide_environment 1 (Line: 12) Parse error.
Error:  formality_svf/svf.txt (Line: 12) Originally from ../../../../flow/syn/output_data/I2C.svf: Parse error.
Error:  guide_environment 3 (Line: 44) Parse error.
Error:  formality_svf/svf.txt (Line: 44) Originally from ../../../../flow/syn/output_data/I2C.svf: Parse error.
Error:  guide_environment 5 (Line: 59) Parse error.
Error:  formality_svf/svf.txt (Line: 59) Originally from ../../../../flow/syn/output_data/I2C.svf: Parse error.

但是最后是succeeded 那就应该不会影响后续功能吧

网友:
对, 不读svf都能pass,说明肯定ok了,svf只是辅助,不是必须

楼主:
回复 网友A:

ok 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