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VSS与DVSS间接ndio12跑LVS出错

楼主(2014-12-27):
原来AVSS与DVSS间用金属线短接,跑LVS是过了的。现在在AVSS与DVSS间用一对二极管ndio12相接。连接方式如下图所示。
但跑LVS报了AVSS与DVSS冲突的错误:
WARNING:  Stamping conflict in SCONNECT - Multiple source nets stamp one target net.
          DVSS is selected for stamping.
            Rejected AVSS

如果把AVSS的lable去掉后,报的错误是:
WARNING:  Stamping conflict in SCONNECT - Multiple source nets stamp one target net.
          DVSS is selected for stamping.
            Rejected net:3

不管怎么改,它都觉得我二极管两端是不同的名字,但又应该是只能有一个名字的。。
这个怎么破啊!!!???求大神指导哈,捣鼓一天的,好烦求啊!

网友:
这个erc warning不一定会影响lvs的, 要加psub2才能解决,
不就是个powercut么,

就这样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看了下,psub2是用来将本不连接的模拟地和数字地区分开来的。   但是我的模拟地和数字地通过二极管连接在了一起,也能相同处理么?
   还有,加psub2层是将某一个地的所有N管包到psub2里,与另一个地的sub分开。但我已经做到顶层了,这个感觉不太好操作啊。。
   还有,加psub2是为了让软件跑过LVS,那过了之后是不是应该把psub2的覆盖给去掉的?

   感谢您的回答~!

网友:
没必要去掉,因为不是做mask用的,只是帮助pass lvs的,

画的时候要细节画吧, 或者有时候和calibre rule写的也有关系

网友(2020-08-19):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一般这种隔离是怎么加的呢 ,在顶层加还是直接在底层圈起来呢

网友(2024-10-10):
请问这个最后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