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晶体振荡器设计

楼主(2014-12-27):
设计晶体如图,没加AGC,仿真输出波形如图 K9`J]490L(IIE9OOC~CM09G.png

加了AGC之后也就是如图电路图中的regulator之后,仿真输出波形如图

两种情况都可以产生稳定的输出方波,并且两种情况输出频率精度也一致,相位噪声也一样,那请问在晶体振荡器的设计中为什么还要多加一个AGC这样的自动限幅电路呢?   是不是为了稳定输出频率即稳定输出频率牵引因子,抗PVT????求大神解答,不胜感激!!

网友:
你的第一张图上仿真用的是理想电流源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用的PMOS管,然后在栅极给一个偏置电压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的回复,我起振阶段上面偏置电流比较大,目的是为了顺利起振,稳定之后通过调节偏置电压使电流减小,所以稳定之后的电流小相对来讲就可以减小功耗,功耗消耗比较大的地方其实是起振阶段,因为电流大。稳定之后功耗就小了。  所以整体看来可以大大降低功耗。请问你的意思是这样的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对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我还有一个疑问一直搞不懂,为什么晶振起振要这么长,甚至长到几ms,电源上电,放大管的跨导迅速升至起振所需要的跨导值,应该会立即起振啊,为什么前面这么长一段的时间都是直线呢???  求大神指教

网友:
回复 楼主:

   前面是靠电路噪声的,电路噪声水平大点启动会快点。由于Q值很高启动总是很慢的。

网友:
LZ晶振的模型参数是什么样的。我网上down的很多参数模型都无法起振,必须认为的修改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C:

file:///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 Data\Tencent\Users\531672604\QQ\WinTemp\RichOle\]CM4A[}NV27D79~HK_@_U4D.png
file:///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 Data\Tencent\Users\531672604\QQ\WinTemp\RichOle\]CM4A[}NV27D79~HK_@_U4D.png  20M

网友(2016-04-14):
请问AGC如何实现的?谢谢

网友(2016-08-09):
回复 网友B:

你好,再请教一个问题哦,如果提供偏置的Rf是接在mos管的源漏两端,用stb来看环路的相位差,可以直接在gate打断吗,这样看的话,是不是只要0db时相位在45度以下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不清楚你说的什么

网友:
回复 网友B:

嗯,嘿嘿,描述得不好,

这里想用stb看电路能不能振荡,
在INP这条线上加iprobe和在XOUT这条线上加iprobe的区别是什么呀,
是只要0dB的时候,相位小于45就可以振荡么

网友:
回复 网友D:

    区别是有没有把反向器的反馈断开。DC是还要有增益,等等。一般计算负阻。

网友:
回复 网友B:

   嘿嘿,谢谢回答呢~额,不过咱还是有点懵,“DC是还要有增益”这个是什么,嗯,是按照sansen书上那样计算的gm,能工作,还是很有点混呀,晶振两端接地的这两个电容是什么作用呀,嘿嘿

网友(2022-12-15):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晶振的起振一般是由上电时的脉冲和电路里面的噪声慢慢起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