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ntaurus中tecplot_sv显示不全,有人遇到过吗?

楼主(2014-12-27):
本人在虚拟机下安装的sentaurus软件,安装教程是版上的:
http://bbs.eetop.cn/thread-430807-12-1.html
安装完之后,可以正常使用,唯一出现的问题是tecplot显示不全,见第二张图。
图1

图2 左下角部分菜单未完全显示,调整屏幕分辨率也不行

版上有人遇到过类似问题吗?

网友(2016-05-17):
我安装的sentaurus没有tecplot,大神知道怎么解决吗

网友(2017-01-03):
我也是,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在不同系统下安装会有不同的显示不全的问题。不过本人试过在CentOS6.8上安装肯定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