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救命呀,遇到问题啦,icfb5141出问题啦

楼主(2014-12-27):
救命呀,遇到问题啦,icfb5141出问题啦
我记得以前在schematic中add instance时,加vpwl,显示的参数很多:如下图file:///C:\Users\yh\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36061680\QQ\WinTemp\RichOle\T}R4N9OOS}3H8XNBA9P)KXW.jpg

而我现在只显示:

我查看了cdf,里面很多参数的呀,怎么不显示出来。我想生成周期的,以前有period of pwl参数的,现在就一个Reapeated function,这个怎么整啊

网友:
Maybe you use vpulse instead of vpwl
pwl means piecewise linear, shouldn't have period for you to choose.

楼主(2015-01-31):
Maybe you use vpulse instead of vpwl
pwl means piecewise linear, shouldn't have period for you to c ...
引用 网友A:

      我知道vpulse,那不是我要的。我也知道vpwl是什么。vpulse有局限性,产生脉冲周期信号,vpwl是可以产生特殊的周期波形的,你可以任意设定周期波形,非常灵活。我以前用过的,只是现在换了电脑,环境和以前有改变,才出现这种情况。     虽然没有解决我的问题,还是要谢谢你热心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