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下,寄存器在Tco这段时间内的状态

楼主(2014-12-27):
大家好,

    我想请教下,关于Tco的定义,Tco是一个精确值还是一个数值范围。
    如果Tco是个精确值,那么在每个时钟边沿到来之后的Tco时刻,才会输出有效数据;那么在Tco时间内,寄存器是不是一定会维持上一个时钟周期的输出状态?
    如果Tco是个数值范围,那么在时钟边沿到来之后的Tco这段时间,都有可能输出数据 ;  是不是可以认为寄存器在输出状态在Tco时间内是不确定的,在Tco以后才能确定?

网友:
我建议你对寄存器作个SPICE仿真,就比较了解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不能指点下,哪本书中有讲这个。
我不是做后端的,你说的SPICE我没有用过

网友:
DFF有三个状态,时钟前、时钟沿、时钟后,时钟沿输出D值,如果时钟前Qn-1和D端值不一样,那时钟沿时,Q端就是跳变,跳变也是需要时间,就是管子在截至区和饱和区的变化,Tco具体多少可以查看相应cell的文档,不同cell的驱动能力不一样。

网友:
请允许小弟弱弱的问下,TCO是一个什么技术概念

楼主:
回复 网友B:

网友:
管子变状态,电容充放电,DFF不知道,类比一下INV,input 0~1变化时,P从res变到off N从off变到res ...
这是数字的角度的理解,深入一点,确实如上面所说 spice搭个电路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