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时钟输出问题,低电平下不来

楼主(2014-12-28):
如题,20M以上时钟的低电平就下不来了,50M的时候,就如同在交流时钟信号上叠加了一个直流电平一样,请问这样的时钟会影响ADC工作吗?ADC芯片是不是采用时钟信号的边沿工作?对这个边沿的摆幅有影响吗?    另外我也看了ADC的数据手册,没有找到高低电平的幅度要求啊。就是类似于低电平不能高于多少,高电平不能低于多少这种要求。
    求各位大侠帮忙解答。谢谢!

楼主:
自顶一下,该不会是我用的示波器带宽不够吧。。。350M的

网友:
先断开FPGA输出时钟带的负载看看,一般FPGA输出50M时钟没有问题的。350M带宽比20M高了一个数量级应该没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感谢回复!我是时钟输出引脚直接接的示波器,示波器的输入阻抗是M Ohm级别的。。。
我FPGA时钟输出的路径是 PLL-ODDR2-全局时钟引脚,在电路中后面要带一个ADC,我想先看看时钟输出信号的质量,结果示波器上显示的很差,求解啊。。。感激不尽!!

楼主:
回复 网友B:

自顶啊!!求大侠帮忙!

网友:
xilinx FPGA的话,可以在IO plane中设置IO的输出摆率和驱动电流

网友(2015-11-26):
你问题最后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请给我点提示,谢谢

楼主(2016-05-18):
回复 网友C:

   应该是示波器的问题,不用担心看到的信号质量不好。我把输出时钟供给ADC,ADC工作正常。我的时钟是用ODDR2输出的。

网友:
示波器不是可以调节接口阻抗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可以的,我认为看这种信号应该是输入阻抗50欧,交流耦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