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赋值问题求助。

楼主(2014-12-28):
DA_r是在子模块中定义的8位信号,HorCount_r是在子模块中定义的21位信号;DataToCam是在顶层模块中定义的32位信号;分别测试下面两条语句,

  1. DA_r<=HorCount_r[7:0];
  2. //DA_r<=DataToCam[7:0];

这个赋值语句是在子模块中进行的,
用逻辑分析仪发现,HorCount_r[7:0]可以成功赋值给DA_r,DataToCam[7:0]却不可以。但是这两个信号在逻辑分析中都是有数值的。

求帮忙分析一下吧,谢谢

网友:
DataToCAm设置为input, 位宽有没有设置好。
看看综合报告有没有Warning之类的。
最好是其它代码也附上来,问题在别的地方,不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