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cvlog 错误求助

楼主(2014-12-28):
在利用ncverilog进行数模混仿的时候,出现如下错误,请教各位大神该如何解决?
我查看了我的cds.lib文件,有一行是SOFTINCLUDE /eda/IUS92/tools.lnx86/verilog/bin/verilog.vmx
当我用命令 nchelp -cdslib [my_cds_lib_file]报如下错误,这些错误中都是verilog.vmx中的命令,这个又是怎么回事呢? 是我哪边没配置好?

楼主:
有人可以帮助回答这个问题吗?

网友:
都说了,cds.lib错误

楼主:
显示的verilig.vmx中的语法错误,这个就不懂了

楼主:
查看cds.lib文件,里面有一条关于verilog.vmx文件的路径设置,利用nchelp -cdslib进行编译的时候会出错。 应该是路径的问题,但不知道该怎么设置verilog.vmx的路径,请各位解答

楼主:
已找到解决方案,将SOFTINCLUDE ../../verilig.vmx注解掉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