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L的锁定过程

楼主(2014-12-28):
三个问题:
(1)上面三图分别是电容初始电压为0V,0.6V,1.2V时的PLL锁定过程,我一直还是无法理解在锁定过程中出现的类似锯齿波的形式,电压一会儿上升一会儿下降,请问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

(2)我现在在研究不改变环路带宽和参考频率的情况下如何去使这个锁定时间进一步减小,当然快速锁定方法是一种,我在想可不可以对这个图中的锯齿波  下功夫,使之不会出现上下波动,从而优化锁定时间,听说可以改变PFD的结构,不知哪位大神思考过这个问题或者遇见过与之相关的文献资料,望共享,不胜感激!
(3)看过一个PPT上面讲过说是 cycle slip  导致的 ,我对这个解释还是不够清楚,望大神补充!

网友:
你到底需要多长时间lockin?现在时间也不是很差。

楼主:
回复 网友A:

   锁定时间是不错,我只是想进一步去研究这个问题,再去优化而已

网友:
充电时电阻上有压降,并且是先充电到小电容上,然后再分到大电容上,电压就这个样子。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的回复,你的意思是先充电到小电容上导致控制电压迅速上升,然后小电容上的电荷放电分到大电容上导致电压下降,从而形成类似的锯齿波??

网友:
回复 楼主:

   对的,还有R上的IR电压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的回复,你可以看一下我的第一张图吗?  我有一个疑问,控制电压从初始态0V慢慢上升到终值0.6V,为什么这个曲线不是一直单调上升最后到达0.6V不变? 而是快接近0.6V时先上升有一个过冲然后再慢慢下降平稳至0.6V呢???谢谢指教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看了一下第一张图的那个过冲,过冲最高处都接近0.66V了,如果我的VCO在0.66V的时候都起振不起来了也就是过载了,或者VCO在0.66V之前基本上频率已经上不去了,那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这个时候整个环路还能锁定起来吗?如果环路依旧能够锁定起来,那这个时候锁定过程的曲线是不是就不会有过冲了,因为已经冲不上去了??这个时候锁定时间我感觉反而会小一点??  我还是一个菜鸟,希望能与大神有思想上的探索,不胜感激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是看了这个帖子之后觉得应该思考一下这个问题的http://bbs.eetop.cn/thread-359727-1-1.html

网友:
回复 楼主:

   二阶系统基本都有过冲,PLL过冲肯定有的。如果0.6V对应的频率比如是1G,在0.66V只要能比1G多一点就能锁定到1G,比如1.01G,但是如果在这个电压段KVCO变化很大(变的太小)有可能会影响稳定性。如果出现非单调,肯定是不行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谢谢你的回复,你的说在这个电压段如果Kvco变得很小,有可能会影响稳定性,是不是这个时候环路增益太小或者说由于Kvco太小导致环路带宽太小从而极大的影响了相位裕度使相位裕度严重变小,从而变得不稳定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的,只是有可能。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一般设计VCO的输出频率范围和实际PLL输出范围相比,VCO要留有多大的裕量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后仿真10%-20%

网友(2017-03-13):
回复 网友B:

   不太明白,充电怎么有先后顺序。

网友(2018-04-30):
只要二阶系统是一个欠阻尼系统,就一定有过冲,其实就是锯齿波的包络会有振铃。对应到PM就是PM不够大,一般如果PM>75基本上就可以看成是过阻尼系统了,那时候就没有过冲了

网友:
至于KVCO的取值,归一化到VCO的震荡频率吧,为了覆盖全PVT,Kvco/f通常需要做到1.5到2

网友:
锯齿波,I对C充电响应是即时的,之后通过大RC冲放电,或者说大RC充电是需要时间的

网友(2018-12-25):
学习了,PLL还需要研究研究

网友(2019-01-27):
回复 楼主:

    Thanks for sharing

网友(2019-07-13):
虽然过了很久,最近捡一个PLL来做,比较纠结如何从瞬态来判定建立过程的好坏。
楼主有什么心得吗?
比如频率过冲多少比较合适,相邻锯齿峰峰值多少比较合适,建立时间多少个cycle比较合适?

因为看到大部分同学对锯齿都是归结与RC的二阶特性,楼主你估计也忘了具体解释。
所以补充一点周期的锯齿我的理解,见笑了。
在pull in阶段,频率尚未锁定,
假设参考频率为10,某时刻反馈回来的频率是9,
两者频率很接近,如果两者边沿时间差大于1/10是,那么就可能出现本周期参考时钟边沿在前,而下周期反馈时钟边沿在前的情况;
但是长期趋势是往频率增大的方向走的。
所以pull in解决是锯齿逼近的。
为了减小锯齿,只有降带宽了,完全得不偿失。

网友:
最近做pll,学习一下

网友C(2022-05-22):
本人小白,想问一下楼主,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起振给0V时PLL无法锁定,起振给400mV到电源电压时就可以成功锁定。  不清楚是哪里出了问题,请各位大神给点建议,小生不胜感激

网友(2024-02-01):
引用 网友C:
本人小白,想问一下楼主,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起振给0V时PLL无法锁定,起振给400mV到电源电压时就可以成 ...

这个是仿真的问题,正常的,给个初始状态方便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