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开关电源干扰问题

楼主(2014-12-29):
使用TI的PTH08T240W开关电源芯片,在电路板上测试原理图中标注的a点和b点两个位置的地网络,测出如下波形,经测试发现出现的干扰是由于开关频率产生的,我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或者将输入端的地和输出端的地使用单点连接是不是对后端的电路影响要小一些?谢谢

网友:
请使用单点连接试试,所有power ground连接于一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           后端是高频电路也可以单点么?

网友:
可以,主要是功率地和模拟地分开,然后功率地和模拟地单点链接。保证模拟地不走功率大电流

网友(2015-03-02):
参考ti的应用环境会比较好

网友:
开关电源干扰问题, learning !!!

网友:
接地or金属片抗干扰